请教各位,E-SKY是否可以用V头,可以的话应该选哪种?谢 ...
请教各位,E-SKY是否可以用V头,可以的话应该选哪种?谢谢

楼主(2004-08-31):
请教各位,E-SKY是否可以用V头,可以的话应该选哪种?谢谢

楼主:
另外,旋翼头加强片是否可以用在E-SKY上?

网友A:
E-SKY暂时装不了V头,因为尺寸上的原因,不过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完全是可以DIY的。

楼主:
我已经照着坛子上的帖子用回型针做过一个了,觉得稍微有点效果吧,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但是外观实在是不好看,而且虚位也比较大

网友B:
飞达旋翼头加强片可以用在E-SKY上,我就是这样用的,不过效果一般,原因是飞达的太软了,撞击后很容易变形,如果有钢材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