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JABO与旧FEDA

楼主(2004-09-02):
我的JABOⅡ到了。正如网上所见,脚架与机壳显得比较笨。尤其是那机壳,做得太差,FEDA说是“白铁版”一点不错,让人对JABO的印象大打折扣,尽管它的尾翼做相当好看。但它关乎飞行性能的部位做得很好,显然是带着经验着意制造的,活动件配合紧密,转动良好——控制外盘上一对小球头除外,它根本就不是球形,糟糟一团塞在双孔连杆孔内根本就不能转动,它执行动作竟是由颈部的弹性扭动完成!以前购过这个零件也是一样,是厂家还没有发现吗?其它部分的制作侧显得不太认真,略显粗糙。这一点比不上FEDA,每一个零件都透着秀气,让人感觉到制作者在用心创作。
看来JABO注重的是飞行性能,那就装机吧。将振华接收机、FEDA混控、PG-03舵螺仪、蚂蚁舵机,8。4伏氢电一一装上,加电调好稳定翼,再升低空调好发射机微调。一加油,JABO就爽快的升起了,好稳啊,机机浮在眼前,触手可及。但也很肉,转了两个圈,一时很不适应,差点碰到了墙。原配主尾电机加尾桨,尾杆极其的稳,转向很有分寸,估计不用舵螺仪时要比自制尾桨好飞,等适应好了再试吧。快没电时换上PE桨,有点双桨一时调不好,但也飞得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对它很有意见。

网友:

如果你换上“V”头及9.6V的电池,性能还要好

楼主:

看来原装机V头有必要装,但电池就可以不装

网友:

电池对改善电直性能相当重要,多1V就会有多1V的性能改善,试试吧。

楼主:

我有点不思进取,觉得8。4伏也可以了。
另我觉得新JABO对大桨的平衡要求比较高,两个大桨稍有甩不直都会引起机身的剧烈晃动难以控制,我的PE桨因而打坏了。我猜想是机架较软的原固。

网友:

是因为大桨螺丝没上紧

楼主:

上紧了,有时就是不直
新机也带来新问题。由于不想漂亮的新桨因万一的意外而损伤,飞行变得格外小心,飞行状态稍有出格马上就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收油,缩手缩脚的的,失掉了果断坚决的给舵,电直在空中也就随之漂移不定,非但走不出利落的航线,反而连安全性也变差了。

网友:

8.4v氢电飞行时间太短了,电池寿命也不好。但电压以足够。

楼主:

请问什么电池寿命长

网友:

锂电池,按你的情况7.4V就可以飞得很好

楼主:

不是说锂电使用次数更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