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KY这下给报销了!!!

楼主(2004-09-02):
拿到SuperSPEED 400 Modified 380级马达和12V锂电本想对我的E-SKY做一次升级,更换上马达接上12V锂电(12V锂电的红插头和黑插头更换了一下,把红插头做为12V输出,因为E-SKY的电源线是红插头)。试飞,马力非常强劲,油门到一半时就可以升起了,再推油,电直直往上串,这下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收油没反应,电直像发了疯的乱串,我赶快闪人,最后打在了墙上落了一地碎片。 这时马达还一个劲的狂转,把大齿轮一个地方都给磨平了
最后检查,只要一接上电源(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低),主马达就以最大马力狂转。其它的舵机都没有问题,是不是电调给烧了呀?E-SKY不能用12V锂电吗?
本来飞的好好的,干嘛要升级呀,悔!

网友:

SPEED 400需求電流大,混控板相應零件發熱增大N倍,最好加散熱
現在悲劇己髮生,買套JOBA總成代之吧

网友:

to quifeng
同情。。。
to zhang
请问JOBA總成是什么?是混控板吗?JOBA的混控板可承受的电流比E-SKY大很多吗?
E-SKY的可承受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roger1392004/09/02 10:01am 发表的内容:
to quifeng
同情。。。
to zhang
请问JOBA總成是什么?是混控板吗?JOBA的混控板可承受的电流比E-SKY大很多吗?
...
JOBA總成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696
JOBA的混控板承受的电流多大就不太清楚

网友:

JABO混控电流在10A左右。飞达混控性能最好。都适合400

楼主:

JOBA總成我已经买了
现在是不是还需要换个混控?飞达混控在哪有卖?

楼主:

我在商场找到飞达混控器了,请问可以用在E-SKY上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qiufeng2004/09/02 11:03am 发表的内容:
我在商场找到飞达混控器了,请问可以用在E-SKY上吗?
它不是四合一板,即不含接收器和陀螺儀

网友:

用双电调,加混控方式最完美了。但得有电脑设备。

网友:

同情.我的E-SKY也是炸了,一地碎片,E-SKY的设备真垃圾.以我的情况看.发射,接受,3合一板都是lj,还有发射机其实是振华的,接受机是飞达的,我拆开看到的.
各位大虾,我的E-SKY情况是这样的,开遥控发射机,机机加电,初始化完成.我不动遥控器,机机停在那就会间歇性的突然性的以最大油门转一下,但不超过一秒钟,表现出来就是机子猛列一抖,要是不注意手要被打破.请问这是什么设备不好呢?

网友:

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