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问个很傻的问题.....

楼主(2004-09-06):
控制电直,就要发射机和接收机,但怎要控制电直的前后左右的移动呢?以前没玩过,不要对我扔砖头阿

网友A:
1、通过混控板调整尾电机的转速控制飞行方向。
2、通过十字倾斜盘的仰俯控制旋翼的仰俯完成前后、左右飞行姿态。

网友B:
当然还要有伺服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