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

楼主(2003-05-25):
我买了架飞达,但开了发射机后混控的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的,不能起动,但有时会突然可以正常。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飞达配的什么遥控器和接收机?

楼主:
是4VF+飞高接收机。

网友A:
混控器与接收机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通过5iMX Shopping购买的F版飞达都是经过一一配对测试后才供应的,这种兼容性问题存在于一些较旧版本的混控器上。如果实在不行,建议你更换一块新版的for futaba的混控器。

网友B:
飞达的启动顺序正常吗?不好意思问的太低级了,不过我刚拿到就是这问题,也启动不了的.
正常为:1.把遥控器油门杆打到最小(我的油门微调也得放到最小)
2.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
3.接上飞达的电池插头.
这时混控板会闪红灯,然后变成绿灯.陀螺绿灯变长亮,就正常了.
因为飞达有保护,怕一接上奖就转.

网友C:
飞达5代以上的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xh在 2003/05/26 09:06pm 编辑]
多谢各位,问题还未找出来,但有一个奇怪的方法,就是用遥控器的天线轻轻打打尾翼后就可以正常绿灯了,但用手打就不行。电量、陀螺仪、接触都看过没问题。请问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烧烧香 :)

网友C:
你这个故障有点神了,可以试一试接收、发射的距离排除设备问题。

网友D:
我的飞达,也出现过!一模一样,后来我把所有能插拔的地方都重新插拔了一遍,好了。可能是陀螺仪与混控的接线有问题,再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