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8.4v时,4200尾电机是效果不好吗?

楼主(2004-09-08):
我听人说,在8.4v时,4200尾电机是效果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4200專為12V設計,最好用12V,9.6V也勉強可用

网友:

容易烧啊,用12V锂电池,不到5分钟就滚烫了,我的今天烧掉了。
我对4200的品质很怀疑啊,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yehonghua2004/09/07 10:43pm 发表的内容:
容易烧啊,用12V锂电池,不到5分钟就滚烫了,我的今天烧掉了。
我对4200的品质很怀疑啊,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一定要加散热片

网友:

一般都不建议连续飞5分钟以上,中间一定要休息一下。

网友:

打方向舵时一定要注意,往右打时尾马达负荷很大,电压高时更要注意。
我飞时尽量打左舵,几分钟下来尾马达只是微热。

网友:

可以串2到4个二极管降电压,一个管能降0.7伏,2到4个就是1.5到3伏了。我的4200
正在路上,那位大侠有条件的可以做试验看看,到时把结果告诉我一声。

网友:

下面引用由yehonghua2004/09/07 10:43pm 发表的内容:
容易烧啊,用12V锂电池,不到5分钟就滚烫了,我的今天烧掉了。
我对4200的品质很怀疑啊,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反正碳刷很容易更换,不行了就换一个吧。另外,一定要加散热片!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hhzh2004/09/08 06:27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串2到4个二极管降电压,一个管能降0.7伏,2到4个就是1.5到3伏了。我的4200
正在路上,那位大侠有条件的可以做试验看看,到时把结果告诉我一声。

我昨天维修了尾马达部分和主马达部分,现在还可以。
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问题。

网友:

现在除了4200没有更合适的碳刷尾马达了,如果4200都不行的话,其它非碳刷更不可能超越4200的性能。

网友:

改拉奖+散热片。我连续飞三块锂电也只是温热。散热片用原配电机的就行,不过最好加道热硅脂。

网友:

8.4V下最好要用9T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