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MS700电直用什么型号,KV的无刷电机,电调合适啊?

楼主(2004-09-08):
请教CC,MS700电直用什么型号,KV的无刷电机,电调合适啊?
谢谢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it2004/09/07 08:45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CC,MS700电直用什么型号,KV的无刷电机,电调合适啊?
谢谢啊!
KV建议2700-3200,40mm长,电调用10A行,但有点勉强,最好用25A的

楼主:

谢谢啊,无刷电机用那种牌子,型号的比较好啊?

网友:

Himark、GS的都可以,飞高的也可以,就是价格比其它两种要高,而且还要自己焊接头。

网友:

电调用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max20042004/09/07 10:42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用什么牌子的好?
当然是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