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电直无刷540电机

楼主(2004-09-08):
珠海GS系列的无刷电机那种是540级别的?长度是50CM的是吗?
如果电直用540的无刷电机,主要的指标是什么,KV吗?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用倒推齿轮比的方法算出你需要的KV值

网友:

华迈的好像是B36是540级的,但是只有一种KV,3000转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08 10:09pm 发表的内容:
用倒推齿轮比的方法算出你需要的KV值
大虾请赐教,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