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碳刷尾马达今天烧掉了,我对4200的品质很怀疑

楼主(2004-09-08):
容易烧啊,用12V锂电池,不到5分钟就滚烫了,用棉花粘水放上去,就是“呲”“呲”的响啊,我的今天烧掉了,没有飞几回啊。
我对4200的品质很怀疑啊,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了。“根本不可能连续飞行20分钟的”,就算电机行,塑料也化了,骗子啊。
希望 商场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感觉用7.4V的锂电池配普通的电机更好,发热量更小,可能飞行时间也更长,你看飞扬的就是这样的啊。
请大家积极发言啊。

网友:

一直在飞,没有坏过。是否齿轮靠得太紧,增大了阻力?

网友:

7。2伏和11。1伏电池对尾电机的磨损程度肯定有很大差别的,没办法,要升级的话都得这样,不过商城的碳刷我也觉得质量不是很好,不是很耐磨,我才飞了一个星期就挂了。不如我自己改的碳刷尾电机

网友:

是不是个别情况,我在商城买的尾电机一直在飞,不错阿!

网友:

原先用过4200,感觉确实寿命不长,而且又贵,同样的价钱可以买4个普通马达,算下来的寿命还没有4个普通马达的时间长.

网友:

要加散热片,给N20用的就行

网友:

我也烧过3个4200了,11.1V锂电,第一个飞了不到30分钟(累计时间)。现在用4200飞2分停下来散热(用嘴吹气)3分钟,累计飞行时间1.5小时了,这样飞行太没意思了。

网友:

特容易坏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用银刷尾马达,加散热器(最好加点散热膏),再串3个二极管,连续飞5分钟,是“温热”啊!!!!!!!!!!!!!!
几乎没有什么温度的,一点都不烫。
估计普通马达也没有问题的。
有空给大家上图。

网友:

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那么为马达的寿命就可以大大延长了!

网友:

用二极管降压,尾电机的功率不会不足吗?

网友: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会!

楼主:

回答 vidct: 错!!!!!!!!!!!!!!!!!!!!!
因为普通尾马达(包括银的)本来就不是为12V设计的,用12V其实就是超负荷工作了,我差不多要把遥控器的微调(无二极管) 调小到底了 才能让尾电机的旋转力不超过大浆的扭力的。
用3个二极管,在大电流时的压降大概在1V×3=3V,电机的电压刚好12-3=9V。
如果电机原来的工作电压是8.4V,你说尾电机的功率不会不足吗?
朋友们自己看吧。
我知道我的言论会影响商城的销售的,不过没有办法,我必须把事实给穷苦的直友们。
(个人认为现在的电直还是玩具级的设计,离高科技还是太远了,我是搞通讯(手机)的,一台测试仪器动不动就几十万(我不是大街上那些开手机修理店的))

楼主:

还有电机的寿命个人认为:
1.电机的热量问题,过热显然会缩短甚至破坏电机(不是看到很多人的电机尾盖和机架被烫坏了吗?)
2.电机的电刷磨损问题,用厚的碳刷显然会更好。
4200电机显然难以满足第一点要求,如果是PRO版,它的磁体就更危险了!!!!
我很怀疑4200本来就是超负荷工作的,根本就不是专为12V设计的。(至少我的是实在太烫了,买30分钟的锂电池,飞2分钟就要停下来,用嘴吹尾电机散热,那还玩什么电直啊)
另外,我说的这样改造后飞5分钟尾电机“温热”也是实事求是的,当然我的水平也就只能连续飞5分钟算是不错了,还要勤加练习啊!!!!!!!!!!!

网友:

应该说不同的配置,使用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人的主桨攻角较大,反扭力就大,尾马达就需要全力工作才能平衡。
甚至更换了马达,尾马达的工作情况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yehonghua:你也说得不对。
因为电直在工作时,尾马达得到的电压并不是12V,而是一个足以保持尾部平衡的电压,这个电压是由调速器来决定的,同时也受陀螺仪的控制,而有所浮动。对一个直升机而言,如果它在保持尾部平衡时,假设需要供给尾马达8V的电压,那么如果采用了额外的降压措施,那么尾马达就不无输出能保持尾桨平衡的动力,这时陀螺仪就会发挥作用,使混控输出>8V的电压,那么再经降压后,就得到了一个标准的8V电压。所以采用降压的方式是非常不科学的,实际上是白白增加了电力消耗,起到的效果还不好。

网友:

albertdsh说的是正确的,事实上主桨对尾马达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影响看似没有,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大。主桨攻角调整不当,直升机的反扭力就非常大,这时尾马达需要更强的电力才能产生足够的推力。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升级到12V后,没有仔细调整主桨,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攻角(这个设置对8.4V动力来讲是足够的,但对9.6甚至12V动力来讲就太大了,会造成马达负荷的加大,因为在高电压小,主桨不需要太大攻角就可以飞,最好的攻角调整原则是:在能够产生足够升力情况下,保持最小的攻角),这是不合适的。飞9.6V和飞12V,主桨的攻角必须调小,这对主马达和尾马达都是有好处的。我的电直飞了好几个月了,尾马达的确很热,但从来没有烧毁过,飞30分钟就坏掉的可能从没遇到过。大家在使用这些升级件时,有没有真正去分析系统的平衡呢?比如什么强了,什么应该减,等等。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9/10 06:03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说不同的配置,使用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人的主桨攻角较大,反扭力就大,尾马达就需要全力工作才能平衡。
甚至更换了马达,尾马达的工作情况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我基本同意以上看法,是的,这个本身没有错。
但是:
1.我主桨没有换过(可见攻角一样),电池也用的一样,可是为什么4200烫的手起泡,而换了银刷却是温热
2.由1可见,两只电机是有区别的
3.用4200刚好平衡过一点,可是用银刷马达却感觉比4200强劲的多,差不多要把微调调到最小(也是是马达太有力过头了,远远超过反扭力。)
4.我不能说我就是对的。所以我提议有条件的直友也帮我在同样的条件下验证 一下.
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9/10 07:01pm 发表的内容:
yehonghua:你也说得不对。
因为电直在工作时,尾马达得到的电压并不是12V,而是一个足以保持尾部平衡的电压,这个电压是由调速器来决定的,同时也受陀螺仪的控制,而有所浮动。对一个直升机而言,如果它在保持 ...
vidct说的极是。我基本同意。
但是!!!!我先来说明一下我的情况:
1.我串联二极管,是因为银刷马达的力超过反扭力太多了,以至于微调调到底了才刚刚平衡,刚开始串联了4个,感觉有点过头了,后来减为3个,就刚刚好。我确实感觉前后马达的发热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虽然“尾马达得到的电压并不是12V,而是一个足以保持尾部平衡的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是脉冲的(理想的是矩形波),可见8.4V和12V的电池得到的峰值是相差很大的(即电池电压),所以对马达的冲击力也是相差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有的人提到在尾电机上并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有助于电机的寿命,因为这个可以刚好缓冲强电压对马达的冲击。
3.既然“尾马达得到的电压并不是12V,而是一个足以保持尾部平衡的电压”,那为什么4200这么热呢,vidct自己也说:“尾马达的确很热”。
综合1.2.3点和我对albertdsh的回复,我相信4200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觉的花79元买4200太冤了,难道8个普通的尾电机还不如1个4200吗?难道5个银刷马达还不如一个4200吗?朋友们自己看吧,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最后:我很高兴 和大家一同探讨电直,我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电直的了解!!谢谢大家!

网友:

下面引用由yehonghua2004/09/10 09:36pm 发表的内容:
我基本同意以上看法,是的,这个本身没有错。
但是:
1.我主桨没有换过(可见攻角一样),电池也用的一样,可是为什么4200烫的手起泡,而换了银刷却是温热
2.由1可见,两只电机是有区别的
...
我使用的效果和你说的结果一模一样,要不是015这银刷那么不经用,我还是用015,因为他的效果显著。4200耐用,可就是特烫,且力不够,机子会自旋。遥控器已打最大了,都不行。

网友:

的确,尾马达从混控得到的实际上是12V的间断电压,用万用表测得的8伏只是近似的有效电压(未经改装的JABO正常悬停时约5伏)。12V的电压在电刷与换向器间引起的火花所造成的烧蚀和热量要比8.4伏大得多。电直装12V锂电大概要比装8.4伏氢电重10%,那么尾马达的负荷可能也增加10%左右,12V减去3V所剩的9V是可以让尾马达正常工作的,电调和GYRO所做的,只是改变了9V的通断时间。但这个方法只是让尾马达工作在较正常状态而获得通常的使用寿命,而不是延长了它的寿命。
改变功角会响大桨的升阻比。在电直的重量一定时,升阻比越大反扭力越小,尾桨的工作压力就越小,这与所使用的电压无关(重量因换电池而改变侧是另一回事)。工作于一定转速的大桨会有一个获得最大升阻比的功角,过大过小都会使反扭力增大。现时的大桨确是减小一点功角较好,但并非越小越好。

网友:

以前用银刷,发热的确很低,但如果冲击电流过大的话,很容易烧融电刷。我试过三个都没用多久就完蛋了。换4200,的确发热厉害,第一只用了几次就报效了,磁体都烧变形了。后来改为拉奖加散热片,现问题已经解决了。飞了20个起落了,每次连续20分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benny2004/09/11 11:26am 发表的内容:
以前用银刷,发热的确很低,但如果冲击电流过大的话,很容易烧融电刷。我试过三个都没用多久就完蛋了。换4200,的确发热厉害,第一只用了几次就报效了,磁体都烧变形了。后来改为拉奖加散热片,现问题已经解决了 ...
我也曾经把尾浆改成拉浆,但总觉得怪怪的,就有恢复了推奖。我也曾经把坏的015尾电机(银刷坏)的漆包线换绕到4200的转子上。但发热更厉害。(失败了)

网友:

呵呵,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热烈的讨论了。
加在尾电机上的电压是经过电调PWM脉宽调制过的电压,峰值就是电池电压。
4200属于扭力型电机,9齿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有的人8齿也一样好飞。
尾电机的工作状态和主桨的攻角是很有关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飞机的具体情况各自调整。
4200最好加上散热片,用于N20电机的散热片就可以卡在上面很合适。只要磁体保护好,碳刷是可以自行更换的,需要用280电刷改造。我的一颗4200已经服役了好几个月了,其间换了两次碳刷。
最后,马达、齿轮是否加二极管,这些都没有定论的,只要合适自己的情况都可以去大胆试验。还有,加电容是为了消除火化干扰的。

网友:

为什么拉浆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呢?我想多用点心应该是能用拉浆的结构来代替现在的推降结构,就是这事情应该是厂家来考虑的多点啊,毕竟是产品缺陷啊

网友:

什么时侯也来个航模招回法案呀?毕竟也是缺陷呀!

楼主:

可见现在的电直做的有多么烂啊!!!
要是你家的电视机也是这么调才能看的话,我看大家都不要看电视算了!!!!!!!!!!!!!!!!!!!!!!!!!!!!!!!!!!!!!!!!!!!!!!!!!!!!!!!!!!!!!!!!!!!!!!!!!!!!!!!!!!!!!!!!!!!!!!!!!!!!!!!!!!!!!!!!!!!!!!!!!!!!!!!!!!!!!!!!!!!!!!!!!!!!!!!!!!!!!!!!!!!!!!!!!!!!!!!!!!!!!!!!!!!!!!!!

网友:

还好, 这炭刷毕竟自己可以换, 知足巴; 目前只能这样;几乎每天飞块电池, 没觉得有换炭刷到烦的程度。 把280电机的炭刷用锉刀改两下, 很好弄, 很软; 装上后, 没问题, 至少能飞。

网友:

小马拉大车,还要跟大马一样跑,不给累死也要给拖死!
4200这类小电机用再小电直上本已经严重超负荷运行,再给各位疯子加上十几伏的电压来用,天啦,你的机机能飞几分钟已经不错啦!
想办法将尾管加长一点,换电机,要不换无刷机机,悲惨!
看来,这是小电直的绝症!设计师该打屁股!

网友:

其实4200坏掉主要问题是发热,改拉桨+导热硅脂+散热片。 散热问题不在话下,我得雷鸟连续飞20分钟也就是温热。

楼主:

1.散热片像4200这样圆的尾电机自己加工太难了,5IMX有!!!义务!!!进一些4200专用的,因为这是你们卖的啊!!!!!!!!!!!!!!!!!!!
2.我最近用PRO版的4200,发现马达的推力太大,加了3个二极管,再需要把遥控器的微调向左调到底还不能把电直平衡,即马达推力太大,电直老是向右转。
有人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吗?该怎么解决?(陀螺仪没有问题的,调节过了)

网友:

4200 Pro是用的稀土磁钢,扭力非常大,而且响应极为迅速。推力过大,可以将尾桨的攻角调小一点,调节方法同主桨。这样尾马达的负荷会小很多,发热就不严重。如果有可能的话,换5iMX销售的“低功耗尾桨”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桨我们建议是用在主桨为木桨的直升机上。
另外,如果尾桨推力还是太大,可调节陀螺仪的Setup旋钮(如果是用的GWS的PG-03的话),逆时针转动一定角度即可。

楼主:

下面引用由dfly2004/09/19 09:35am 发表的内容:
4200 Pro是用的稀土磁钢,扭力非常大,而且响应极为迅速。推力过大,可以将尾桨的攻角调小一点,调节方法同主桨。这样尾马达的负荷会小很多,发热就不严重。如果有可能的话,换5iMX销售的“低功耗尾桨”也是可以 ...
PG-03的说明书不是说要调节到两只LED同时亮吗?
我的是调到同时亮的,GAIN调到底(最高)

网友:

其实就是人为调整中立点,让尾马达减小输出量

网友:

调到两个灯同时亮是不对的!必须根本实际情况来调节,最终使尾桨的推力正好合适,这才是正确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dfly2004/09/20 10:49am 发表的内容:
调到两个灯同时亮是不对的!必须根本实际情况来调节,最终使尾桨的推力正好合适,这才是正确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这几天老是方向不正,调不起来,说明书也误导啊!!!!!!!!!!!!!!!!!!!!!!!!!!!!!!!!!!!!!!!!!!!!!!!!!!!!!!!!!!!!!!!!!!!!
顺便问一下,gain该怎么调呢?

网友:

gain的调整依据个人喜好,如果你想尾舵灵活一些就减小gain,如果你希望飞机稳一些就增大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