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又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08):
又一个问题
我想买个嘉宝的机机
用什么
电池
好
留空时间多少?
能不能换块电池让留空时间更长?
或者买两块电池
这样机器能不能吃得消?

网友A:
买锂聚合物电池,三块串联,大概10分钟以上。但你要专门配一个充电器。

网友B:
如果您是新手:我建议您(因为我7月23日刚买了小电直,也是新手)买刚刚出的嘉宝,听说是用金属球头的十字盘,如果预算不紧的话买FUTABA版的。电池就用原配的两组,先练起来(一组可以飞8到十分钟),用LI电的事到您能飞了以后再升级吧。开始的时候,您能保持离地20秒就不错了。

网友B:
对于新手如果没有人指导,那训练架是一定要的,否则,您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B:
如果您的动手能力还可以的话,可以买个V型旋翼头,改造一下,更好控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