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我的嘉宝尾电机又不动了!!

楼主(2004-09-09):
 昨天晚上试过一切正常,今天一早又不动了!因为是新机只做了些调整,还没飞过。尾
电机
没可能会坏!我买的嘉宝白金版。
启动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接通发射机电源,等
陀螺仪
自检后再打开发射机电源。等十几秒后再推杆只有主旋翼启动,尾电机打死都不动。
正常的情况是不是等十几秒之后主旋翼会自己启动?还是我什么地方没搞对??
但是昨天一切都正常阿!
请大家教教我啊!!

网友A:
换!

网友B:
把尾电机的接线拿下来一个看看,是电机坏了,还是混控有问题。

网友C:
尾电机烧了吧,很正常,用不了多就就完蛋,换碳刷的吧。

网友D:
电机坏了, 换贝, 没啥说的, 必要的消耗品

网友E:
是白金版的,好贵啊,这位兄弟好有钱钱。
无刷电机一定好贵的。
觉的初学者还是买一个便宜的并且够用的最好。
等水平高了再买好的不迟。大家说呢?

网友F:
yehonghua 说的很对啊初学者的技术不到位,用好装备只是浪费,还没搞清楚好在那,机器就摔的差不多了。还是慢慢来吧

网友G:
请教
请问:你们的嘉宝的尾电机一般能飞几次?(一组8.4V镍氢电池用完算一次,大约7分钟吧),我的第一个原配的尾电机飞了30多次,第二个16次,第三个12次,第四个3次!这样正常吗?
碳刷的寿命怎样?合算吗?
请指教!

网友H:
换了碳刷以后就没有换电机了,应该有半年。
期间换过碳刷块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