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遥控器发射机里的电位器那里能买到?

楼主(2004-09-09):
发射机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前后向)上下不灵活了,放手后回不到中心位置。经检查后,
发现四个通道电位器中的一个(好像是5K的,我没万用表)的主轴转动非常吃力。拆下
后发现电位器的主轴和外套都是铝做的,根本不耐磨(十年前我用过的电位器都是铜
的,现在的……),磨变形后就很卡了。打开电位器,发现碳膜只有圆周40度的长度,不是
普通的近300度。到岗顶电子市场去看了,没有一样的电位器,老板说是定做的。
请问各位那里能找到这样的电位器,我担心其他的也快坏了。

网友A:
保留原来的碳膜片,将它装到其他同尺寸电位器的壳中就行啦!这种电位器是专用的,市面上很难买到,除非去厂家订购。......

楼主:
多谢刘老师指点。我就是按照您说的方法,重新利用以前的碳膜片,连主轴都是以前
的(岗顶电子市场没有卖同样轴的),不过将轴和轴套都重新用锉刀和600号砂纸
重新打磨了,上润滑油,现在都好了。只是担心过段时间碳膜片都磨坏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