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关于飞达混控板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4-09-09):
请教各位:
1。我的嘉宝在提高主桨转速(上升)后整机会慢慢地向左转,如果增加右微调,那么在主桨转速降低后会向右转。我的理解是混控板的(主桨信号)补偿量不够。飞达的混控板可以调补偿比例吗?如果飞达不能调,我增加陀螺的补偿量可以吗?有副作用吗?
2。飞达的混控板可以用11.1V的锂
电池
吗?主马达和尾马达吃得消吗?

网友A:
1.打右舵时,由于斜盘发动变化,这时主马达负载和斜盘水平时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转速较低,主桨的转速的确会有所降低。但这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真正的飞行转速都比较高,斜盘带来的负载增加影响微乎其微。
2.可以。主马达和尾马达最好换成为11.1V电池设计的规格。原配马达,特别是尾马达,很快就会坏。

楼主: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的嘉宝在飞行高度低的时候机头向右转,把马力提高后,嘉宝飞得高一点,这时机头慢慢向左转.方向稳不住.有没有办法解决?请指教.

网友B:
可以试着调低遥控器上尾舵的初始位置(左调),然后提高混孔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