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雷鸟升级的投资是不是打水漂了

楼主(2004-09-10):
一个新手的遭遇:
为了让雷鸟飞得更好更久,同时原配的大桨摔坏了,所以有了下面升级和改动:
1:买了飞扬150元10对的PE桨,安上当雷鸟的大桨;
2:安上商城的12V锂电专用电机和配套齿轮(雷鸟原配电机是好得,但原配齿轮坏了
只有用12v电机了);
发现雷鸟飞不起来了!!!郁闷。同时发现商城的12v锂电电机虽然比雷鸟原装的大一轮,
但是12v电机的磁性明显比雷鸟原装的弱(一是用螺丝刀去吸,雷鸟原电机磁性很强,
第二用手旋转大桨,原电机感觉磁性阻力很强,12v锂电机则弱很多)。雷鸟还没飞起来,
我把希望全寄托在11v锂电上了(周末到狂模那里去摸几块来用)。但是12v锂电机弱弱
的磁性让我心里已经蒙上了不祥的阴影(担心此电机功率输出不够啊,想想看,9.6v
的氢电都上不了天,而3串锂电的放电截至电压至少低于9v吧,这意味着我买了锂电
也飞不久了)。
各位模友请指点:我的投资是否打水漂了?我该这么办?雷鸟原配的齿轮那里有得买?
谢谢。

网友:

并不一定强磁就表示好,磁力越强,功率越大,扭力越大,但转速越低,耗电量也越大。所以磁性是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不然的话,就可以装钴电机了,但保证会把电调烧了,因为启动电流就有可能10A以上,那磁力强到用手都转不动那个轴,但这能用吗?

楼主:

换回雷鸟原配的电机和一个10T齿轮后,雷鸟飞得比原来好,看来PE桨的确不错。
因此不能飞的问题应该是12V锂电电机工作电压要求比较高,9v氢电带不动吧,
又或12v电机重了些,毕竟比原配电机大一轮呢。真希望如此,就等"狂模"的锂电了
上菜了。

网友:

真的假的?我用10T飛PE桨連離地面都不可以!後來改用14T至可飛到一兩米!

网友:

那个12V电机必须配13T小齿轮才可以飞,省电,高效。如果还是配的原来的10T,就不行了。9.6V是可以驱动它的,但要配13T齿轮。

网友:

给电致升级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齿轮比的重要性。

网友:

建议不要用12伏电机,用原配的9。6伏就可以啦。

楼主:

我买了两个12v的呀,难道他俩还没工作就要开始养老了,郁闷。
狂模,我明天过来买你的电池,请见短信

网友(2004-10-10):
飞起来没?

网友:
12伏的电机需要更小的螺距,提高大桨的转速,换13T的齿轮也是为了提高大桨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