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JABO这类小电直的新近看法

楼主(2004-09-10):
飞了一阵子原厂的JABO,已经比较有把握地完成一些较细致的动作了,也就是说性能不错。但还是始终有一种欠缺感——执行动作不是很可靠,要自己漂移的趋势很明显。比如机机从远处对头起飞,直线到达额前停留,伸手从机头方向托住机架,就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好。这是我与以前减小大桨直径,提高转速的改造机相比的感觉。那种机器显得小巧灵活,快速执行动作时稳定准确,把握感强。
我认为相对于270克左右的机器,510MM的大桨太长也太宽了,过低翼载荷与过低的转速造成漂移倾向大,稳定性不足,反应慢。其模仿的原型机可能是FUNFLY一类的,主要考虑调试容易、安全、耐摔、工艺成本一类问题,大迎角安装一对长而宽的螺旋状大桨成为其主要特征,飞行性能也过得去,但也显然不足,安装V头后反应速度改善,但其它方面仍末改善。对于一个较为熟练的人,280马达的动力也是不足的,因为它动作油油的,不象装370马达那样爽快利落。我自己的想法,在室内飞行的简单型电直,大桨直径在450左右就足够了,同时要窄点。我认为小BTT的不成功是因为其难看的大桨与无法替代的电池

网友:

曾经很久以前,老V就再尝试剪短主旋翼但一直未成功。我有个问题:如果剪短旋翼,相对转速提高,稳定性是否相应提高,但是升力会保持和未剪短一样吗?

网友:

转速提高后,稳定性会增加,但是升力有可能不足。而且不好看,呵呵

楼主:

不知道为何会想到提高转速反而会升力不足

楼主:

为免误导,讲清是要换马达和小齿的

网友:

各位,
弟亦曾試按老外的helihobby ....改細電直....真的 主漿少於400mm...是不可升空的....現改為440....效果還可以...但一直困擾的是向左自轉! (換馬達...換漿...都已經試了...加大尾漿攻角亦試了 ??????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