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电调电直,发射机的混控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4-09-11):
主马达和尾马达分别由两个电调控制的情况下(不使用飞达混控),发射机的混控该如何设置?

网友A:
RD6000是进入RU里分别设定RV.H 、RV.M、 RV.L

网友B:
我在FF9里面将混孔比例调成负值就行了。
否则一上电尾电机就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