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摸友请进

楼主(2004-09-11):
推荐几家模型店.电直的品种多的.另问遥控买什么好,ff6行吗

网友A:
北京的电直我没看见过,不过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比网上卖的贵,还是邮购吧,找个信誉好些的,没问题。遥控器看你想玩什么级别的了,要是就是想飞飞航线,FF6和RD6000都行,要是还想玩,那就一不到位吧

楼主: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