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平衡式锂电充电器

楼主(2004-09-13):
用3个锂电充电器做成的3串平衡式充电器,每个充电器独立各管一个锂聚合物电池
是真正的平衡充电,而且可以充1到3串,只需要在接插件上配线。有需要的话,
再串一个充电器,就可以充4串的了。
用4位半的万用表量过,每个电池都充到4.25伏时充满。放置一天后,单个锂电池的电压
还在4.2伏左右。效果不错。
需要自己卖充电器接口的母头,小的万用板用来固定母头,4口的接插件,然后是一些
导线。

网友:

你的充电器什么型号? 单个多少钱? 充电电流多少?
怎么看起来象手机快充

网友:

就是手机充电器, 10块一个,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手机快充就有充电控制功能吗?
我还以为充电是由手机或电池上的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

对!这很好用,我很早就试过来。

网友:

电路图有吗?看看原理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hhzh2004/09/12 08:01pm 发表的内容:
用3个锂电充电器做成的3串平衡式充电器,每个充电器独立各管一个锂聚合物电池,
是真正的平衡充电,而且可以充1到3串,只需要在接插件上配线。有需要的话,
再串一个充电器,就可以充4串的了。
用4位半的万用表 ...
4.25伏时充满,电压高了些,  电池寿命会........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有的充电器冲到4.3-4.4的,只要电池的质量有保证,锂电不是那么脆弱的。
就是特别要注意安全问题,现在国产充电器和电池的质量和一致性并不是很稳定,如果冲电器坏了的话那就危险了。所以我现在充电都加保护板....而且全程人工值守。

网友:

另外,有些问题,这类充电器一般采用简单开关电源,如果没有完全隔离的话,充电器串联之后,负极和正极之间的电压差能传递吗?我原来也想这样串联的,但最后怕危险还是一个一个充的。

楼主:

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的绕组是完全隔离的,为保持电压稳定需要的反馈电路是通过
光耦完成的,也是隔离的,所以安全性有保证。另外,3个充电器串起来,一共有
4个接头都用起来了,而不是2个头,所以,实际上是每个充电器只对自己对应的
锂电池充电,彼此是独立的。
充电器不能选一般的手机快充(没具体调查,不是指全部),因为大多手机的锂电自
带保护电路板,或者手机里自带充电电路。而所配的快充其实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出
电压远高于4.2v,且有波动。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基本都
是5v的。我的西门子写的是5v,空载时,电压有8.759v。
我用的是自带充电管理电路的充电器,先恒流在恒压,能稳定控制在4.25v。三个弄下
来就八十块钱左右,而且能随意充1到3节,再加一个单体充电器就充4串了,某个充电
器坏了直接换就可以,不要全部丢掉。
办好事能省钱就是硬道理,爽啊。
上个内部电路图:
正面是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
背面有块IC,组成了充电控制电路:
(现在上不了图,改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