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电直 脉宽调速器 的频率是多少的?

楼主(2004-09-13):
我没有示波器不好测啊?
是为了要计算用多少大的电容并联在电机上而用的!!
我想试验一下在主马达 和尾电机 上并联电容的效果如何?

网友:

8kHz,11kHz……更高的也有。一般10kHz左右

楼主:

谢谢,要是要有好的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我试过,普通10uF电解,电容自己就很热,然后爆裂。

楼主:

下面引用由6cg2004/09/13 07:22pm 发表的内容:
我试过,普通10uF电解,电容自己就很热,然后爆裂。
是不是你的电容有问题啊,如果是音频电容的话,几十KHZ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晕!说明你的电容耐压不够和损耗脚大!音频电容在电解电容里是低端产品!消火花电容的耐压最少要做到电源电压的10倍以上才是安全的!所以我推荐200V的电容!用104就够了!

楼主:

同意 许建伟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