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宝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13):
JABO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简介
     JABO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由直升机机械结构(机身,驱动马达,连动件,主旋翼等);电子控制设备(接收器,伺服器,电子混控器,陀螺仪,遥控发射器)两大部分组成。它能像现代直升机的升降,悬停,左右偏移,前进和后退等飞行姿势。特别是细致周到的两副主尾翼配置更令你的操控得心应手,助 你实现飞行之梦。
     由于配备了直升机专用设计的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令该款直升机不仅有出众的飞行效果,还有特强的抗干扰能力,使得您的飞行更加安全可靠,乐趣倍增。这款新型PCM 4通道发射机手感接近Futaba 4VF,制作工艺亦有显著提高。 该系统与常规的遥控器相比,除了具有结构简洁,功能强大,重量轻,装配方便的特点外,同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抗干扰能力极强:由于本遥控系统采用了先进的脉冲数字编解码(PCM),以及特殊的接收信号校核方式,使得本遥控系统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即使在不开发射机电源的情况下,接收系统也能保持稳定,不会产生误动作。四合一电路板可支持11.1V(3Cell锂电)输入,调速性能稳定,接收机工作可靠,陀螺仪工作灵敏,四合一板还能享受一年保修服务。
     2.电脑模拟系统的硬件接口:操作者在学习操作电动遥控直升机时,如能先在电脑模拟器上练习操作,不仅会加快掌握操作技巧,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由于初学者操作不熟练而损坏直升机的机率。本遥控系统发射机设计了与电脑接口的程序,只需用普通的连接线与电脑相连即可实现模拟操作。(模拟器的电脑软件可在软件商店购买或直接在网上下载.)
     3.嘉宝(JABO)电直旋转头采用了金属拉片的补强设计,这一配件大大加强了旋转头的机械强度,可有效避免飞行时产生的“锅底”效应,从而提升主桨效率。此外,尾支架采用了全新设计,其了自身具有摔不坏的特点外,尾桨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嘉宝(JABO)电直的主马达和尾马达都经过了优化设计,效率更高,使用寿命也更长。

请问
遥控器是用原配的好还是买FUTABA 4VF好
原装遥控器能不能玩G2?以后换机器的话能不能用?
知道的请回答,谢谢了!

网友:

原装遥控器改造一下就可以玩g2 了; 该遥控器不能用到别的上面 , 和4VF不通用

楼主:

还要改造啊
如果换4VF要多少钱?
带几舵是什么意思?
嘉宝买的时候就可以不买遥控器了是不是?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13 03:55pm 发表的内容:
还要改造啊
如果换4VF要多少钱?
带几舵是什么意思?
嘉宝买的时候就可以不买遥控器了是不是?
需要改造,方法坛子上好像有。
带几舵是带几个舵机的意思
嘉宝可以只买空机的,399元

楼主:

舵机是什么意思
起什么作用
4VF带4舵的比带3舵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14 08:12am 发表的内容:
舵机是什么意思
起什么作用
4VF带4舵的比带3舵的好处是什么
老兄,我真是服了你了。在商城里面搜索“舵机”,你就可以看到一堆了。

楼主:

舵机的样子我知道
作用我也猜到了
但是我不懂
4舵比3舵好在哪里
是不是相当于船转向的时候尾舵更大一点转起来更快一点?
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带几舵就是指包装盒内带有几个舵机,因为种种原因,经销商有可能拿出原装的舵机单独卖。
如果你不需要原配的舵机,可以考虑买带3舵机,甚至不带舵机的。价钱自然会低一些

网友:

补充,在一般条件下,一个舵机只负责一个动作,并不是舵机越多就越好。平时讲的4通道,就是可以控制4个舵机。通道和舵机的选择是根据你的飞机的飞行要求来决定的。

楼主: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