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700的模友?

楼主(2004-09-14):
请问MS700用BlueArrow BA-TS-4.3g 超微型精密舵机可以么?特别是尾浆舵机?
谢谢回答啊!

楼主:

就是商城的那种BlueArrow BA-TS-4.3g 超微型精密舵机,
或者还有其他更合适的选择么?
谢谢!

网友:

用些带轴承的5克比较好吧,GWS...

网友:

FUTABA3108舵机7.6g

网友:

下面引用由副驾机员2004/09/15 09:18am 发表的内容:
FUTABA3108舵机7.6g
有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