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入门极的电直,大家推荐款

楼主(2004-09-14):
我想买一架入门级的电直,不要那种有尾马达的那种,我自己有凤凰25A无刷电调,华迈B2015-4100和B2025-2700无刷马达,FF6,GWS微型接收机,请大家推荐一款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9/14 02:08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买一架入门级的电直,不要那种有尾马达的那种,我自己有凤凰25A无刷电调,华迈B2015-4100和B2025-2700无刷马达,FF6,GWS微型接收机,请大家推荐一款
没有尾马达的就只有MS700和ZOOM400拉

网友:

一般轴传动的电直都不算是入门级电直了

网友:

咱不考虑什么是入门机的机器,但从目前来看很多人都买嘉宝。但是我没飞过。

网友:

北京3D小电直在那有卖的?

楼主:

有尾电机的那种,消耗太大了,动不动就要换尾电机,玩不起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9/15 01:53pm 发表的内容:
有尾电机的那种,消耗太大了,动不动就要换尾电机,玩不起啊
不要以为一个尾齿轮会比一个尾电机便宜阿!!!

楼主:

难道齿轮的寿命还没有电机长吗

网友:

不是这样地,一个匹配的齿轮可以是一个尾电机发挥完全的效用,因此,一个尾齿轮也未必比尾电机便宜。
TO:北京老坎
北京好像还没有3D小电直买,不是说了吗,有也可能比网上的贵。

网友:

gaonel,您不了解我,我太菜了。网上买回来我不会组装,更麻烦啊!

网友:

JA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