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尾电机是圆的,散热器哪里买啊??????????

楼主(2004-09-15):
4200尾电机是圆的,散热器哪里买啊??????????

网友:

市面沒賣的,要自己車

网友:

用N20/N30的散热片即可,卡上去就行了。

网友:

自己焊一个吧,用薄铜片或罐头的马口铁皮,这么小的散热片对烙铁要求不高,30瓦左右就可以了。也不费事,花半小时就可以做好。如果接触不够好的话在接触面上抹上硅脂就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4/09/15 08:02pm 发表的内容:
自己焊一个吧,用薄铜片或罐头的马口铁皮,这么小的散热片对烙铁要求不高,30瓦左右就可以了。也不费事,花半小时就可以做好。如果接触不够好的话在接触面上抹上硅脂就好了。
估计效果不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