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用双电调来代替混控在设备上如何调整(FF9)

楼主(2004-09-15):
如题

楼主:

呵呵主要是不想买混控了.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两个电调分别接上主电机和尾电机,电调的控制线分别进接收机,电源线并起来接电池。
我为了安全,断掉了一个电调的BEC。然后在混控选项里面设置曲线就行了。
通常头两点的数值都是负的,否则还没有加油门,尾电机已经开始转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9/15 04:45pm 发表的内容:
很简单啊,就是两个电调分别接上主电机和尾电机,电调的控制线分别进接收机,电源线并起来接电池。
我为了安全,断掉了一个电调的BEC。然后在混控选项里面设置曲线就行了。
通常头两点的数值都是负的,否则还没 ...
能具体说说遥控如何设置吗?

楼主:

能否给一张连接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lbertdsh在 2004/09/16 06:10am 编辑]

先说明一下我的配置:ELE的电直无刷套装,KV值3000,10T铜齿。BlueArrow的10A超小型电调,4200尾电机。GWS PG03陀螺。蚂蚁舵机,AKE1300 11V锂电。因为个人配置不同也许调整的参数会不一样。
连接图没有画,但是确实不难连。照着我说的连就行了。
FF9H缺省设置就带有混控,但是混控曲线不太合适。我是这样调整的:
1、先调整油门曲线,因为电直不是以最大油门起飞的,所以电调不会自动调整油门范围,造成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启动过猛。所以需要将油门曲线变缓,即减小斜率。在TH-CV/NOR里面调整,我设的5点是:0% 20% 40% 60% 80%
2、再调整混控曲线,先关闭陀螺仪,或者将感度调到很小。在REVO./NOR里面调整,我设的5点是:-80% 5% 55% 70% 80%
3、混控的调整的主要依据是推油门时,机体尽可能的直上直下。
4、然后调整陀螺仪感度到合适的值就行了。
我这样的设置感觉挺好飞的,无刷的效率确实比有刷的高。直升机离地是的整机电流为4.8A,留空时间轻易突破20分钟。
而且4200并不烫,以前飞有刷的时候手指绝对不能放上去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俺也要谢一下~~~

网友:

你的4200是没有用齿轮,直接驱动尾浆的吗?效率高吗?

网友:

用了齿轮,好像是8T的。飞下来并不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