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尾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04-09-16):
请问,有了无刷电调、无刷尾电机
主马达还用有刷电机。怎么在佳宝上安装?

网友:

先说说你的配置是怎样的吧,如果遥控有混控就不难办。

网友:

拿掉原来的马达,再装上新马达.

只需要两个步骤,嘿嘿

那个无刷的安装孔应该和马达尾马达安装座的孔是一样的.直接装上就行拉~~

楼主:

主马达用有刷电机,尾电机用无刷,有飞达混控,gws陀螺仪,凤凰无刷电调,怎么连接?有图吗?

网友:

5imx.com有

网友:

哪里搞到的无刷尾马达?多少银子啊?

网友: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730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9/16 04:29pm 发表的内容:
主马达用有刷电机,尾电机用无刷,有飞达混控,gws陀螺仪,凤凰无刷电调,怎么连接?有图吗?
图没有,因为实在懒得画了。连接应该不难,难的是调整混控。
飞达混控作为主电机的电调,接好主电机。无刷电调接好尾电机,控制线进陀螺仪输出,陀螺仪控制线进接收机。两个电调电源线并联接电池。这样就接好了。
然后就慢慢调混控吧,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3919&show=0
祝你成功!

网友:

好东西 便宜一半就好了!

网友:

用发射机的混控就行了

网友:

呵呵,终于有成品尾电机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