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斑竹请进:jabo小电直飞不起来,大家给诊断一下???

楼主(2004-09-17):
[这个贴子最后由xidongs在 2004/09/17 11:11am 编辑]
我新换的设备,gy240,ff6+飞高六通,飞达混控,蚂蚁
舵机
,主马达是商城的84L,应该是8.4V
的,费了一晚上,装好了。但油门推到底,飞机不离地。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主
电机
齿轮太小了??????????
难道要换12T 13T 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换11.1V锂电绝对没问题

楼主:
换11.1v 飞达混控没问题吧 会不会烧掉??

网友B:
不会烧,混控支持18V以上的电压,安全着呢

楼主:
有没有可能不是马达的问题????????

网友C:
换12-13T的齿轮+11V锂电,只要调好大桨,动力没问题的。

网友D:
直接上11V锂电飞起来绝对没问题,不用更换齿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