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JABAO摔坏,要再用JABAO总成组装一个,大家用的什么胶水固定啊?

楼主(2004-09-19):
原JABAO摔坏,要再用JABAO总成组装一个,大家用的什么胶水固定啊?
最后一次飞发现电直怎么调也调不好,后来仔细一看,原来连大浆主轴也 摔弯了,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小毛病,决定用新买的JABO总总成再装一部,顺便改造一下练练手。
第二个问题:我发现原来的舵机是用强力双面胶胶上去的,容易移位,现在想用螺丝固定,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好像也有看到有人用胶水固定的,用什么胶水啊?因为还要保证将来可以拆到别的地方的!)

网友:

热熔胶即可!

网友:

上螺丝最好,方便拆装,也稳固。

楼主:

不知道工厂里JABO是用什么胶的,我觉的502是可能不行的,因为如果一不小心没有校正的话,就改不回来了。
回albertdsh:热熔胶好像不大牢靠吧,JABAO总成的尾部和尾杆的连接是很松的,热熔胶 胶的牢吗?
AB胶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yehonghua2004/09/19 10:59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工厂里JABO是用什么胶的,我觉的502是可能不行的,因为如果一不小心没有校正的话,就改不回来了。
回albertdsh:热熔胶好像不大牢靠吧,JABAO总成的尾部和尾杆的连接是很松的,热熔胶 胶的牢吗?
AB胶可以吗?
不好意思,我是指固定舵机用热熔胶。JABAO总成的尾部和尾杆的连接处我是用502粘的,再也没有摔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