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后盖?

楼主(2003-05-26):
班主,我昨天发现,原装
电机
也是碳刷的,只是有一边磨得太快,清洗后(用纸擦)就能再飞了。问题一:我只在市场上找到了螺丝松动液,没有WD4。能用螺丝松动液清洗吗?
我已经订了一个新电机,也订了新的后盖。问题二:我想在只将原机换一个新后盖会不会是一样的效果?一个电机可以换几次后盖?

网友A:
1.用普通润滑油清洗也可,运转前把润滑油清理干净。螺丝松动液我没用过,不清楚。
2.所有的马达都是正极碳刷磨损比负极的快。只要马达换向器没坏,可以一直换下去。

楼主:
谢谢班主!
你注意没有?转子(可能是叫转子吧,就是那个由三个部分构成,绕有铜丝的,在中间,能转动)和磁铁上面有很多的碳粉,是从碳刷中磨下来的,多得很。也要清洗干净哟,我是清洗得干干净净!
另外,电机发炀时,有人用纯酒精(100%乙醇)对电机外壳降温。有何不妥吗?我也准备这样来降温。

网友B:
补充一句,换后盖时撬外壳要小心点,固定脚断了外壳就没用了!

楼主:
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