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的飞行控制都是通过副翼实现的么?

楼主(2004-09-22):
以前以为模型直升机的控制与真正的直升机是一样的,今天才发现原来两只主桨是固定在旋翼头上的,斜盘控制的是副翼。难道模型机都是这样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A:
不完全是,你看的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还有斜盘既控制副翼,也控制主桨的;还有没有副翼,只控制主桨的。

网友B:
这几种控制方式有何不同?
另外,直升机控制前、后、左右飞行姿态是通过斜盘控制两个主翼的桨距的周期改变吗?

楼主:
谢谢vdict!我也刚刚发现,确实有控制大桨的,比如CyberCopter的铝合金电直。
rctank,我的拙见:这几种控制方式根本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控制斜盘来控制桨叶的桨距实现飞行姿态的控制的,不同的是有的是通过控制副翼,有的是主翼,或是主翼、副翼一同控制。对于主翼不受控的情况,可能是让主翼只负责提供升力,而由副翼负责动作控制。

网友C:
应该是巴, 发现JABO 的大桨是不随舵机控制的; 而是平衡翼受控制

网友D:
JABO实际上只使用了希拉效应。所以控制不太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