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控制前后左右飞行姿态是通过斜盘控制两个主翼桨距 ...
直升机控制前后左右飞行姿态是通过斜盘控制两个主翼桨距的周期改变吗?

楼主(2004-09-22):
直升机控制前、后、左右飞行姿态是通过斜盘控制两个主翼桨距的周期改变吗?

网友A:
请问大虾们

网友B:
小电直的方向控制通过斜盘倾斜改变平衡杆的迎角,从而使平衡翼倾斜,再带动主旋翼改变桨距(其实是旋翼头倾斜),所以主桨两边就产生了升力差。

网友A:
“带动主旋翼改变桨距(其实是旋翼头倾斜)”
这里有些不太明白:主旋翼头是水平固定的还是可以左右倾斜的吗?是主旋翼改变桨距导致旋翼头倾斜吗?
谢谢了!

网友C:
我也有些疑惑这个问题;平衡翼反映控制盘信息,左右前后;
但主桨似乎没动; 动作都是通过平衡翼来实现的吗; 大桨似乎没随舵机动作的

网友D:
主桨也在动 动作通过平衡翼传过来 相位差90度

网友E(2012-10-04):
循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