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试飞报告

楼主(2004-09-23):
[这个贴子最后由副驾机员在 2004/09/22 07:30pm 编辑]
好不容易弄到一台3D机,迫不及待的打包装,飞机是在原来的小电直上改的,主桨有正负角,尾桨还是原来的马达控制,角度不可变,也不能跟油门连动,
遥控器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转换开关,一个是倒飞,另外一个我着摸了半天也搞不懂做什么用的(说明书上也没注明),所谓的3D机在遥控器上竟然找不到调PT角度的电位器,按说明书上的说明找了一个11。1V的锂
电池
试飞,正飞时油门要推到一半以上飞机才能起飞,而且提速的时候会出现锁不住尾的现象(尾桨不可变距的原因),倒飞还没尝试过,我不敢相信如此简单的设置就能让飞机倒飞(这可不是傻瓜相机,按一下就能搞掂的事),主桨是宽而短的空心木桨,优点是容易调试,升力大,缺点是影响飞机的灵敏度,特别是在做倒飞动作时反应极慢,很容易坠机,如果这都算3D机的话也太勉强了。很佩服国人的聪明。

网友A:
也很佩服你啊,老能搞到新鲜东西

网友B:
如果这样的机器都能把3D飞出来,估计其他的机器完全不在话下了!
嘿嘿

网友C:
这台机器也是仿的MS的旋翼头结构

网友D:
提速的时候会出现锁不住尾的现象(尾桨不可变距的原因)
————————————————————————————
这句话我有点看法,国外讨论的很多的humming bird(雷鸟?)CP版也是尾马达+不可变距尾桨结构的,但是3D能力惊人,我看过坛子上有人发过的外国高手飞行的录像。所以我认为这不是这种结构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电子设备太差,要不换成GY401或者240加上好的遥控设备看看如何?

网友E:
嗯
换个碳纤的翼和好点的设备再试试,做工看起来还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