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问题

楼主(2003-05-27):
马达轴和齿轮应该是过渡或过赢配合,怎么拿下和装上,需要专用工具吗?换马达,原马达上副带的几个电容需更换吗?这电容和什么匹配(由什么决定)?其作用是什么?(我知道的是滤波)

网友A:
用镊子撬出来,很容易。
根据我的实际使用经验,不装电容一样的飞,接收机从未失控过。不过如果条件许可,还是装上电容保险一点。

楼主:
谢谢总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