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用于飞达测试结果

楼主(2003-05-29):
380电机用于飞达测试结果
1200转、12T、6V、2.8A
1200转、10T、6V、1.8A
1200转、10T、7V、2A
对比先豪电机换14T用于飞达测测试结果
1200转、5.47V、3A
1400转、6.39V、4A

网友:

实际中能不能飞起来?
飞达换AKE马达后尾桨有没有变化?

网友:

到底能不能飞呀,这才是重要结论哦

楼主:

我的电路板没寄到,用稳压电源接电机静态测试数据表明能飞。
准备用380电机换12T,测试数据-1400转、6V、3.2A
我原用先豪电机换14T,测试数据-1400转、6V、4.2A

网友:

天乐模型 :你的以下测试数据是旋翼转速、齿轮数、马达工作端电压、工作电流
          是不是这个意思?
380电机用于飞达测试结果
1200转、12T、6V、2.8A
1200转、10T、6V、1.8A
1200转、10T、7V、2A

楼主:

我测试数据是“飞达”的旋翼转速、齿轮数、马达工作端电压、工作电流。

网友:

謝謝啊~多有用呢﹗﹗^_^
想問一問有沒有原來的(即原廠280﹐跟飛達一起出廠的)馬達數據啊﹖
作一個比較嘛~
另﹐想問一問用了380會不會發熱呢﹖

楼主:

2、( 飞达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5.80V、电流 2.8A

楼主:

飞达电直换380电机(配12齿),用18650(2400MAH)锂电池。飞五块电池后电机微热。

网友:

380 比 280 重了 30克 啊!!!

楼主:

  380 比 280 重了 30克 啊!!! 但锂电比原电池轻,刚才试飞操纵效果很好。
飞行时间还不是很理想(连续飞行时间是6分5分4分……)电池飞行总时间18分钟。
电机微热,现正找原因,为什么连续飞行时间不长,降落后要间隔2-5秒才能再次飞高?

楼主:

试飞结果:
优点:
1、提速、爬高比原来快
2、解决了电机发热问题
缺点:
1、改装后机壳装不上了。
2、使用时间没增加多少。
总结:
如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没有条件的没有必要花钱去改装。

网友:

啊﹗很好啊﹗起碼馬達不會那麼熱﹗馬達熱是另馬達衰退而後失效的主因啊﹗
請問你的飛達有沒有換電變呢﹖我想知的是﹐可否不換任何電子零件﹐只換馬達齒﹐就可以的呢﹖
謝~

楼主:

只換馬達及12T小齒﹐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来的电池来飞情况怎么样?

楼主:

用原来的电池来飞效果还好些。

网友:

我很早就想换380了,380的马达轴承端放不进机架的安装孔,天乐模型是否扩大了安装孔。改装后质量增加那么多(超300克),用原来的电池飞行时间有多少分钟,性能没下降吗,来几张飞行照片。

网友:

我的飞达前一阵子正为马达性能发愁.看了天乐兄的帖子很受启发,予是找来"云午者"的380装上13齿轮,整机重312g(用700mah电池).地面试车感觉很有力量,升力最大时电机电流约4.2A,在3.6A时就能升空(因受本人操控技术限制未作悬停持续时间测试).
总的感觉是与性能良好的280马达相比出力相当(在飞达上)而消耗电流并无增加(因而飞行时间也没减少,这一点很奇怪整机至少增加了二十多克?)但最大的优点是温升大大降低.原来的几个马达就是温升太高而终至打报废.如果这次买回的那三种新280电机性能无明显改观,那我还是想找一种介於380和280之间的马达来用,我总感觉280电机对飞达来说有点不堪重负.而380又有点大马拉小车.

楼主:

对!最大的优点是温升大大降低.能找到360试试看怎么样?等你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