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琢磨的几点平衡关系,供参考

楼主(2003-05-29):
直升机的主要平衡关系有:主桨攻角、主轴扭力、尾桨反扭力
其平衡关系如下:
1.配大攻角主桨,主轴扭力必须要大,转速不一定要高
2.配小攻角主桨,主轴转速一定要快,扭力不一定要大
*假设1、2条所获得的升力相同
3.配大攻角主桨,产生的反扭力较大,尾桨难于控制
4.配小攻角主桨,产生的反扭力较小,尾桨易于控制
5.若尾桨扭度不够,在不能增大功率情况下,适当延长尾管长度也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6.不变的定律:主桨转速越快,机器越稳定。
结论:在保证有足够升力情况下,应使主轴转速尽可能的快,故此,应配硬质小攻角主桨,配高速马达或配较低变速比的齿轮组。

网友:

由此想到油动,转速太高费油,发动机可能也会受不了吧?太低,发动机受力过大,发动机会不会也受不了呢?

网友:

“6.不变的定律:主桨转速越快,机器越稳定。”
按此理论先豪的转速比优于飞达。这就是飞达换小齿轮(增加齿数)性能提高的原因。

楼主:

不对,先豪的转速比飞达慢,所以先豪的攻角比飞达大,故尾舵较飞达难于控制。

网友:

“先豪的转速比飞达慢”?(先豪大齿轮¢45、飞达大齿轮¢60)

楼主:

是指的马达转速
另外算直径不准的,要算齿数

网友:

齿轮的模数一样直径大当然齿数就的了。

楼主:

这么说来先豪的主轴转速是要快些罗。
但是不能忽略了主桨的阻力,如果由于攻角大,阻力也大,马达的转速仍然会降下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30 04:02pm 发表的内容:
这么说来先豪的主轴转速是要快些罗。
但是不能忽略了主桨的阻力,如果由于攻角大,阻力也大,马达的转速仍然会降下来的。
不!虽然飞达的齿轮转速比大,但它用的是高速电机,所以主轴转速是比先豪要快,我测试过主旋翼的转速先豪1000-1100转就能起飞,飞达要1200-1300才能起飞。
它们的不同点
1、先豪主旋翼的攻角大
2、飞达电机的转速高
3、飞达的齿轮转速比大(还可以换各种小齿轮)
我们应该利用这些不同性能的零件进行各种组合来达到最好的飞行性能。

楼主:

说得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