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可以連接飛達電直的遙控到FMS 呢﹖

楼主(2003-05-30):
請問各位大師﹐如果我的飛達電直是舊版(不是D5)﹐怎樣可以把遙控器連接到FMS去呢﹖
我沒有錢買G2﹐只有玩FMS了。
謝~

网友:
好象要接两条线出来,你在G2模拟器栏目搜索一下吧!

楼主:
但我沒有G2啊﹗

网友:
看这里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108

楼主:
謝謝啊﹗
但......好像是先豪的電直啊﹗我的是飛達嘛~是否相同﹖(我的不是D5版)
那又怎樣可以連到G2呢﹖
對不起﹐小弟是初哥﹐許多東西都不懂﹐請見諒﹗

网友A:
玩FMS可用类似遥控器的游戏遥杆。感觉一样好

楼主:
謝謝啊﹗
這個我也曾經想過﹐但.....我是想用我的遙控嘛﹐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