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feda 電池問題....

楼主(2003-05-31):
在我充電時...
output 12V 400mah
為何"先豪"電在50mins 後會熱? (750mah)
但feda 的 在 1hours 15mins 後才熱? (600mah)

网友A:
是不是放电程度不同?

网友B:
电池有好坏啊!

网友C:
是否使用相同充电器?
如果不是,那么两种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是否相同?

楼主:
是使用相同充电器!!!

网友C:
两个电种性能可能不同,应该是不同厂制造的电池,这应该是造成差异的原因。由于相差并不算大,应该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