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飞达进行了一点改造

楼主(2003-06-01):
90克重的电池吊在起落架的两根前支杆及其连板下面,摔机常常是它们的折断损坏,我把支杆换成钢丝,连板剪胶片粘上加强,虽然增重3克,却结实了许多,不用一次失手就去修理半天了。
飞达的大桨头较软,大桨转起来是较深的锅底,多次碰撞后胶材料的变形和微开裂也是引起两层大桨的主要原因,且不容易纠正过来。天乐老师在大桨头上面加钢丝来增加强度,我认为加在下面更好。我的做法是取一片网卡胶片剪下与大桨头长度相同、宽度略大的一块,中间开一个长方孔,使它刚好能套进大桨头卡旋转头轴承的突起,平盖住大桨头的底面,两端对应大桨头螺丝孔的位置开两个螺丝孔,用它替代原来的两个铁垫圈,这样螺丝上好后在底面也被胶片拉住了,大桨头不易再向上弯。实际飞行旋转桨面接近平面,容易稳定地调得一层大桨,飞行还是非常稳定。让我奇怪的是,在完全没有调整其它地方的情况下,尾桨有了左摆,尾舵微调得打左了,尾杆出现了轻微的追尾现象!这可能吗?

网友:

请问“网卡胶片”是什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3/05/31 07:31pm 发表的内容:
90克重的电池吊在起落架的两根前支杆及其连板下面,摔机常常是它们的折断损坏,我把支杆换成钢丝,连板剪胶片粘上加强,虽然增重3克,却结实了许多,不用一次失手就去修理半天了。
飞达的大桨头较软,大桨转起来 ...
会不会是转速提高了,飞机灵活后陀螺仪感度就增大了?

楼主:

就是上网卡或充值卡那块胶片

网友:

是因为改装后,主桨的形态发生变化,阻力变小了。

楼主:

我考虑用原装的GWS马达了。现用的尾马达是经达改装的GWS:把原先每极105T 的线圈拆去,增加一块转子铁片,用略粗一点的线按原绕法每极绕90T。我想现在直接用105T也或者行。

网友:

GWS的马达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尾马达!

网友:

zcyjq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有看懂 ,,有PP吗?

楼主:

我自己也知道未讲清,但没相机呀!

网友:

我的旋转头加固是装在上面,用一断钢锯条退火后做成.装上后由於旋转头在飞行中变形减少必需将大桨弄平一些,飞行时升力有增强,但发现机头左倾严重遥控器微调打到最右端都还不能克服,看来只有将尾杆加长了.我装的是370电机.

网友:

把遥控器微调回中位(因这种遥控器微调没电位器,是调的杆位),如遥控器微调以调到头了飞行时再打杆是不起作用的。可调副翼舵机的杆位使十字盘水平。

网友:

我说错了,是机头左转严重,用的是碳刷尾马达.

网友:

左转严重有可能是桨距过大,尾马达的出力无法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