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的3D飞行组件特写 - 为什么还没人来造这个东东?

楼主(2003-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31 09:21pm 编辑]
谁看明白了?

网友A:
哦,那个增加的舵机是用来变总距的,就是主旋翼的迎角。另外两个舵机 通过倾斜盘来控制平衡翼的迎角变化,因为主旋翼是架在两个轴承上的,所以就可以跟着平衡翼的变化而变化,进行前后左右控制。

楼主:
不是这样的。
带pitch控制的小电直采用的是CCPM控制方式,即用三颗舵机的协同工作来推动斜盘,同时完成螺距的变化动作。而楼上的朋友讲到的方式是传统机械混控方式的工作原理,这种方法难以采用在小电直上,因为结构比较复杂,会增加电直的重量。

网友B:
那么复杂啊!自己改可能要简化一下,以便加工零件。

楼主:
更正,hifiafrica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仔细看过照片上的内容,发现这款产品的确是用的机械混控方式,桨距不是由三个舵机协同推动的,而是由一个单独的舵机来推动!

网友C(2012-05-30):
回复 楼主:
设计的很复杂啊,当年为什么要那样设计?结构太复杂了,不好维修。

网友D:
推复杂啦,现在还造这东东就是退步啦,所以没人造。

网友E:
03年呀,那时买了两架电直,都没飞起来,汗

网友F:
九年的坟都挖出来了!话说有成就吗?

网友C:
原帖由
哈根达斯
于 2012-5-30 13:02 发表
九年的坟都挖出来了!话说有成就吗?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论坛潜水,前几十页基本看完了,翻得太麻烦,后直接从最后页开始看了。看到这个帖子实在忍不住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