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飞达电直内斜盘空闲球头提升操控性

楼主(2003-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31 09:53pm 编辑]

凡是飞过油动直升机或者可变螺距的直升机的人初飞飞达一定会觉得不够灵活,打舵后总有一定滞后感,有时往往错过了很好的修正时机。飞达的整体飞行特性若让我来评价,就是“很肉、很面”,操纵感不犀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有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提出过将平衡翼杆剪短这种方法,但仍然治标不治本,改善并不明显。特别是一些新用户,把握不好尺度,剪得过短往往造成永久性失控或点头效应。
今天我很仔细地研究了飞达的悬翼头,再加上最近观察变Pitch机构的结构,终于发现了解决之道。不过这个方法我没有办法马上去做,因为需要一些材料和加工工具。这里只把我的思路给大家介绍介绍。
飞达的设计在偷懒!
呵呵,不相信的话,请你仔细观察飞达的斜盘内盘,上面是不是每个方向上都有一个球头?是的,共有四个球头。再仔细看看,用了几个?没错,两个,还有两个是闲置的。正是这个原因,使飞达的飞行操探性降低了50%左右的性能。因为,本来应该在四个方位上均受控的设计,被简化成了只在两个方位上受控。
以下的内容将教大家如何恢复另外两个球头的功能。
注意观察平衡杆上是不是有两个摇臂连接在旋翼头的两端,这是非常取巧的设计,既不会影响飞行控制功能,也降低了结构复杂性和制造成本,但是对操控性能的影响是巨大的。
要改进这一设计,分以下几步来做:
1.拆掉连接在平衡杆上的两个摇臂
2.旋翼头必须改装。目前的桨叶是固定在旋翼头上的,桨距是固定的。现在我首先要把它改装一下,要改成可以在旋翼头上转动的机构,类似的设计可参考油动直升机的机构。
3.将斜盘内盘上空闲的两个球头分别用摇臂连接到改装后的旋翼头上,两个球头分别对应左右两只桨的变距机构上。
OK,大功告成!
这种改进虽然仍不能使飞达进行3D飞行,但操控灵活性必定有极大的改观!这样改装还有一优点,就是双桨比较容易调节,可以很精确的来调,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手工对主桨定型啦!(Vidct于03年6.1儿童节前夜)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31 10:07pm 编辑]

这就是以上介绍文字的改装成果,不过是国外玩家先我们一步!
他用的是油直的尾桨夹系统,我也打算这样去改一下。

楼主:

这样改甚至都不需要平衡翼!!!

网友:

平衡翼不光提供稳定性,还可以提高操纵性的。我看老外只是没有办法装平衡翼而已,或者改装的重量增加很大,再加反倒不好了。

网友:

我也认为提高操纵性的最好方法是偷轻平衡翼,而不是改短平衡杆或者其它

楼主:

偷轻和改短其结果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降低平衡翼的陀螺效应。

楼主:

我已按照新的思路改装了飞达旋翼头,新的改装可起到相同效果,而且更为简单,但不及以上改装的是桨距仍无法单独精确调节。

网友:

好方法,我立刻动手改造。(如飞达再没有新的改造办法我都会失去心性了。)

楼主:

快改吧,别忘了发照片来哦,还有试飞报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06/01 10:54am 编辑]

以下是我上个星期在三维软件里做的变距放案,有些地方我还不太满意。
主要是改进旋翼头的强度、以及实现手工精确变距调整,以便找到最适合马达输出
功率的桨距。

楼主:

欢迎帖出来和大家探讨
最好新起一帖。

网友:

我这两天又有新的改进,不过太忙,没空做成示意图:(

楼主:

嗯!设计得非常 好!

网友:

不错,期待你的改进中!

网友:

我的下一个方案里,已把四个球头改成了两个,这样更轻,更可靠,也更简单:)
以方便改造。

网友:

楼上的改法单看好象很好,但其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想在一个大管里套小管,小管用来控制总距。大管则旋转驱动旋翼,那么大管的直径的增加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保持旋转稳定的轴承也要加大,铁家伙的轴承内孔直径的增加,那个重量的增加可不是小数。体积增加也不可忽视。还有你嵌套的小管怎么和舵机连接,,难道装在主减速盘的下面。

网友(2012-05-30):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31 10:07pm 编辑]

这就是以上介绍文字的改装成果,不过是国外玩家先我们一步!
他用的是油直的尾桨夹系统,我也打算这样去改一下。
http://www.pgoelz.com/piccolo_collective_head ...

这个飞机………………10年前的飞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