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尾驱马达

楼主(2003-06-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GWS的碳刷马达

网友B:
是不是舵机里面的?

网友C:
何处可买?

网友D:
BB机和手机里的震动马达也是这样的,不知是否是碳刷。

楼主:
那个马达在1.2V下就有两万转左右的转速,用在飞达上可能不合适,上图的马达应该是重新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