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旋转头改进后的试飞情况

楼主(2003-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1 10:15am 编辑]

改装这部分机构是昨天晚上开始的,设想的方案原来只有两种:
1.将内斜盘上的空闲球头直接通过摇臂驱动旋翼头上的球头,取消平衡杆与旋翼头的连接摇臂
2.飞达原设计不变,将内斜盘上的空闲球头通过摇臂驱动平衡杆上的球头,再与旋翼头上的球头连动
以上两种方法我都实际去试过,结果是灵活有余,根本无法控制。我将ATV行程设到30%都不能控制。此二方法宣告失败!
后来我通过琢磨油动机的旋翼头结构,决定也采用相同的方法,于是就有了上图这种设计方案。这种机构,将斜盘四个方向的变化同时反馈到了平衡杆和旋翼头上。旋翼头上的平行摇臂(A)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对平衡杆和斜盘变化进行对等分配,即每一驱动装置的变化,只有1/2的变化率会作用于旋翼头(其实是对主桨变化产生作用)。
试飞情况:
平稳的升起,打舵时明显感到反应灵敏,至少提升了30%左右。ATV行程设为80%,操控灵活,随心所欲,再不会出现打舵反应迟缓的情况。改进后的飞达,更易于控制,结构更为合理。

网友:

你的照片有点小,我没完全看清楚。

网友:

用这种简易法改怎么无法飞?

楼主:

天乐老师的改装方法是我的第二套方案,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案。顶楼图上的内容是我的第三套方案,要这样改才行:

蓝色的部件是摇臂,圆圈圈是活动关节。

网友:

现在找到好的结构件了吗?能否用卡片打孔空芯铆钉连接?

楼主:

正在寻找,我打算用油机的各种球头连接件试一下。天乐老师飞油机的,这类材料应该比我多,争取能搞个漂亮点的改装出来。

网友:

我的想法是取原先的双孔连杆折断作头,捆缚钢丝或其它材料做成新的连杆应该可行。

网友:

我们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一革命工作。

网友:

问?C-A、B-A中间的两个球头,在飞行中是3D球型运动,还是平面圆周运动?如是平面就好做多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1 05:49pm 编辑]

我把示意图补充了一下,不明白之处欢迎随时提问。
该二球头应属平面圆周运动

网友:

? 我的飞达十字盘上就两个连接片,那个画红叉的干脆就没有呀,哈哈

网友:

画红叉的是我的改的

网友:

哈~各位大師...真巧呢﹗我這個週末也在重複的思考這個問題﹐飛達之所以不穩定﹐在有風的環境下不能控制﹐其實是由於主旋漿和副旋漿跟控制舵不能直接的連接﹐而且致命傷是在於這兩對翼都可以自由運動﹗我所指的自由運動是在各下把遙控器桿(左)推向上/下時(或右桿向左/右)﹐理應主/副旋翼是被鎖定的﹐但當我把飛達用手托起﹐拉下操縱桿和加油﹐再用手把整架機左搖右擺﹐發覺主旋翼/副翼根本也在左搖右擺﹗﹗﹗簡單講就是﹕不受直接控制﹐它們本身也有自主權啊﹗﹗﹗
我也即時試過 vidct  大哥的第一方案﹐結果失敗﹗﹗昨天整整一天也在煩惱﹗啊天啊﹐多得vidct 大哥的貢獻﹗我今晚會回家試一試﹗多謝﹗﹗
想問一問﹐設計和測試這個方案時有那些需要注意呢﹖﹖
謝謝﹗﹗萬分感激﹗

网友:

補充多句﹐飛達的反應慢﹐也是由於主/副旋翼不能直接的受控制﹐它們會先“判斷”﹐再查看你的指令﹐當環境許可的便接受你的指令﹐就是慢三拍的原因﹗﹗

网友:

就是说他的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不﹐不﹐不﹗﹗不是接收機的問題﹗是機械設計的問題﹐我所指的“問題”並非錯漏﹗是過於簡單﹐並沒有什麼責罵的意思啊﹗請不要誤會﹗這其實也是一個好好的機會給我們更加認識直升機(遙控)的原理和結構﹐讓大家可以多多研究﹗
vidct 兄﹐我自己用“小畫家”畫了個草圖﹐(當然也是抄你的啦)﹐但我真的不大肯定﹐所以想請教一下﹐但我不知怎樣上貼這圖啊﹗可不可以教教小弟啊﹖
謝謝﹐

楼主:

上传图片方法:
在你发帖的窗口上方有“<文 件 上 传 地 址 1> <文 件 上 传 地 址 2>”,点其一后在弹出的界面中按提示上传文件,传完后它会返回一个图片链接,将该链接“拷贝”下来,按的格式粘贴到回帖窗口中,???????代表图片链接。

网友:

謝謝vidct 兄^_^
等我試試看﹕

网友:

哎喲﹐不行呢﹗
不如就給大家link 吧﹕
http://community.webshots.com/user/walkingfuture2002

网友:

帮你贴:

网友A:
别叫我大师啊!
提供大家一个经验:由于这套系统是要做两套的,所以两套的尺寸必须尽可能完全相同,不然会出双桨。A、B、C的长度按照照片上的示意长度做即可,并无严格的尺寸限制,但另一面的同样机构的A、B、C长度必须完全相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