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旋翼头改进第二套方案

楼主(2003-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06/01 01:05pm 编辑]

主要目的是通过手工调整螺距,达到与马达的最佳匹配。
以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改造。
主要材料:LY12的铝合金
图中的比例不是最精确,但相差不大。实际尺寸在绘制中,
原旋翼头的改装

网友:

这种改法工程量太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06/01 01:12pm 编辑]

应该还好吧:)有车铣床的朋友应该较方便。
我是想来个表本兼治。彻底放弃原来的旋翼。

网友:

yuxm的方案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我也发现了一个bug,就是按这种方法改装后的旋翼会受到那两个滚珠轴承的影响,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状况?
当然,如果能保留旋翼头上的两个与平衡杆连接的球头,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yuxm是否把这两个球头忘掉啦?

楼主:

不好意思,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原旋翼头上的两个与平衡杆连接的球头省略了:)
没画在图上,大家不要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