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中.......

楼主(2003-06-02):
我的飞达换
电机
后飞行性能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油门打满舵可离地半米,持续飞行1-2分钟后,明显动力不足,马达烫手。我新换的马达是280L型,原配金属齿轮,一点优越性也体现不出来,大桨翼型调整多次同样没有起色。
还有一个更奇怪的问题:经常性出现机机完全失去控制,特别是摔机后,必须关掉设备后才能恢复正常。我认为是电调的问题或陀螺出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飞达的桨是最难调的

楼主:
把你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吧!我们需要看你发的照片。

网友A:
晕,请翻旧帖,写过n次啦!

网友B:
请说说“机机完全失去控制”是怎样的,我的飞达近来也越来越多的在空中突然两个桨叶停转直掉下来!好在换了钢丝脚架,不然要修N次了。版主还说是热保护呢。

网友A:
以前我的飞达攻角很大,没经验,上升2、3分钟就会掉下来,是突然停转。

楼主:
我的失控表现在:操作系统没有了,收放油门转速不受控制,主尾马达狂转。

网友C:
我的也試過﹐但把主旋翼的攻角盡兩減小便不再出現了﹗
應該是之前有大師提過的﹐大概是由於電子的耗電﹐即馬達要求的(電流)過大或是電子板的溫度過熱﹐令其保護系統發生作用所引致的﹐所以把主旋翼攻角調細﹐令馬達負荷減低﹐問題應該可以解決(或減少﹐起碼我的到現在也未再發現了)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用客氣﹐大家研究 ^_^

网友B:
但我刚问过飞扬,没有保护设计。

网友D:
大熊,我们有一样的感觉,可能是班主说的那样,主翼攻角大了,我过两天把尾马达换了后,看还有不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