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坏了?

楼主(2003-06-02):
昨天,不小心重摔了一下。
今天发现,一点也不好飞了。特点是:
即使才充电,起飞后舵比以前肉很多,几乎道了不敢飞的地步!一定要飞也可以,升空后陀螺仪失效,飞机乱转。换上新浆,还是一样!
是不是混空坏了?陀螺仪坏了?
求救了,,,,斑竹,,,,,,,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某些机械件有损伤,电子部件一般不会坏。

楼主:

看过了,当时是把主翼打断了,是横撞到院墙上的!
我认真检查过的。机械方面因该没有问题,尾奖突然失控会不会是陀螺仪坏了?

楼主:

新主奖用之前要不要配平?

网友:

一般不用配平
有可能尾马达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受干扰了。。。。

网友:

我的机机也经常发生你遇见的情况。

网友:

检查过电池吗?底到7V以下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电池无电甩尾?

楼主:

对了,天乐老师提醒了我。
电池,,,但不会呀都是新充电的电池。电池不够时虽然要甩尾,此时已经升不起来了。我出现这个问题时,机机能升得起来,并且还能升很高。升起来后,不仅机机很“肉”,而且突然就会给你一个甩尾,吓得我冷汗直冒:(
我还没有检查尾马达。尾马达一般能用多久?我倒是在商城里已经买了一个新尾马达的。

网友:

尾马达小齿轮与大齿轮的间隙检查过吗?

楼主:

齿轮间歇没有问题

网友:

是用的碳刷尾马达吗?如果不是的话,此现象表明尾马达快坏啦。

楼主:

我打算这样:
先,把尾马达换了,是从商城中买的,但要先喷一下防锈润滑水。
再,把主马达的尾盖换了,也喷一下防锈润滑水。
最后,去找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充足后是不是有8.4V。
如果都做到了,还是不行,,,,,我只有5555555555了。
儿子要考试,这些工作要到本周未才能进行,不然伙计有意见。

网友:

下面引用由duanchzhu2003/06/03 11:54am 发表的内容:
我打算这样:
先,把尾马达换了,是从商城中买的,但要先喷一下防锈润滑水。
再,把主马达的尾盖换了,也喷一下防锈润滑水。
最后,去找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充足后是不是有8.4V。
...
你儿子没有和你抢着玩?

楼主:

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