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的电池受高温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3-06-02):
正序浏览
连续几天了,同一套的飞达、
电池
、设备,在清晨飞常在一两层楼的高度飞,如果乐意 ,还可直往上串。但在中午就不行了,一会儿就过不了头。电池是新的才用了十几次。每天都这样 。我在广州,中午天气很热,就这点不同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马达发烧,磁体的磁性会变弱,造成动力下降。

网友B:
马达发烫动力会下降非常快,主要原因是主轴的温度比壳体的温度要高,因此在主轴受热膨胀时,轴承的膨胀率比轴小所以旋转时卡紧了轴承,转速下降。电池大电流工作发出的热远小于马达,不用担心

楼主:
马达本来就很炀,再热几度应该差无几

网友:
是不是马达受到了温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