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这部分机构的方法

楼主(2003-06-03):
改装这部分机构
1、A件:是用电话卡片剪从30MM、宽8MM两片形状一样,在中间打孔(下面¢4.6,上面¢4。两边的孔对中孔各11MM(孔找内径1MM的空芯铜铆钉)
2、B件:是用油机球头扣改制。
3、C件:是用原机的舵机扣件。

楼主:

因为我手里没有内径1MM的空芯铜铆钉只做了个样件,明天去找到后做好试飞。等结果吧。

网友:

这是我的改装方法,工艺上不太好看,呵呵,这回上的是大图,大家应该可以看清楚了。

楼主:

看清楚了,结构不同原理我给你一样了。对吗?

网友:

哈,其实那张节点图很清楚了,你们的结构是一样的,可工艺有改进了.

网友:

今天我把雷鸟的9.6V电池拿给飞达用,飞达再换上雷鸟的桨,了不得了!!!就像30级油动变成60级油动机一样!!!你知道那种效果吗?!!为了仿制马达过热,我把12T小齿换成了9T的,目前我只有最小9T的小齿,以后我会再换成8T的。这样动力会更匹配一些。太棒了,这机机真的可以用活蹦乱跳来形容!为了这样的性能,就算烧几个主马达也是值得的,真的非常好玩!
有了这样的动力后,旋翼头一定要照上面的方法改,不改的话,嘿嘿,动作大了,可是修正不回来的哦!别怪我现在没提醒你!
我觉得离梦幻小电直越来越近了!下一步,就该上无刷啦!

网友:

回天乐老师,您用的铆钉中间孔径似乎有点大,怎样克服旷量的?

楼主:

看搂上的“因为我手里没有内径1MM的空芯铜铆钉只做了个样件,明天去找到后做好试飞。等结果吧。”

网友:

vidct,你把大桨装到旋翼头上面了,中间螺丝柱用什么代替了?有什么好处?

楼主:

为什么你要把大桨装到旋翼头上面?

网友:

呵呵,答案是:
1.拆装方便
2.中间螺丝柱就让它空着,转起来时自然甩开。

网友:

不定位的安装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吗?

楼主:

飞行时间长了会把螺孔拉大吧!!

网友:

不会的,因为转起来会有离心力,自然就甩开了,只要两个桨的孔径一样,就不会不平衡。

网友:

用长条形钢片两头打孔代替两个垫片就可以加强大桨头了

网友:

斑竹,如果大奖不固定紧点,可能在空中出事的,我有教训!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02 09:25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答案是:
1.拆装方便
2.中间螺丝柱就让它空着,转起来时自然甩开。
如就为了拆装方便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

看了你们改得那么热闹我也蠢蠢欲动了嘢!

网友:

那个固定螺丝已经非常稳固啦,我就是为了拆装方便的主要目的才这样做的,不过不值得推荐。大部分时候我还是按原样弄的。

网友:

等待天乐老师的飞行报告。。。。。

楼主:

A件制作:用电话卡片按图做2块,找2棵内直径1MM的铜铆钉铆接即可。

网友:

Vidct 大哥﹐我想問一下﹐你的設計各部份的長度是多少呢﹖我作天晚上略略試過﹐但在平衡方面很難掌握啊﹐可否給我一些要訣嗎﹖
謝謝

网友:

A臂约长2.3cm

网友:

謝謝啊~
我想問一下﹐因為小弟從未玩過油動機﹐連見也未曾見過﹐我想問﹐有沒有關於這個“剪形臂”的資料和圖片呢﹖我想多了解這個部份的原理和構造﹗
謝謝

网友:

A臂的长度是这样计算的,若要动作灵敏,就做短点,若要动作轻柔,就做长点。经过这种改装后,飞达更易受控,你会发现随着打舵的进行,它的动作反应比改装前要明快得多,几乎是即时响应。而前改装前,飞达的动作非常肉。

网友:

喔~ 原來是這樣﹐但其實跟之前的弟一方案﹐為什麼第一方案不能成功呢﹖(我也嘗試過啊﹗)我聽過各大師的意見還是不大明白啊(對不起﹐我比較蠢啊﹗)可否加以解釋呢﹖
(呵呵~剛剛在公司完成了這個部件﹐準備今天晚上回家裝上再試...^_^)
真的感激各大師的偉大貢獻啊﹗

楼主:

两个改法我都试了。
结果:调整起来有难度,飞行性能提高不大。
还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才行。希望各位开动“电脑”想出高招。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总版主"vidct" 您对航模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天乐老师,你的改装可能旷量太大。我飞起来后,效果非常明显。举个例子,你可试试在改装前能否修正回来。
高速侧倾飞行(倾度>20度),看能否在1米之的内修正回来。在未改装之前,是修不回来的,而改进后能很快得到修正。这就是效果。如果你没有飞出这样大的动作,当然就不会觉得这样改有什么效果啦!

楼主:

旷量太大的问题以解决了,也用你的回型针方法试了,根本找不到油动机的那种感觉。该飞机我能四面悬停、飞小行线,但对这款飞机的两大问题能不能解决要打问号。
1、飞行留空时间太短。
2、不能自如的操控。

楼主:

问:Vidct 您的“雷鸟”需要用这种方法改造吗?如不改,我们就应往“雷鸟”好的方面靠近。原您把性能对比结果所在,总结出来共享。

楼主:

再问:Vidct 您前后改装照片 B 、C 件 的形状不一样,前改装照片是弯的,后改装照片是直的为什么?

网友:

因为摇臂是我临时这样弄的,所以长度不一样,弄弯是为了保持两边长度一致,不必拘泥于这些细节,原理我都画出来了,只要按原理图做,做成什么样都是OK的。

网友:

考虑一下用舵机摇臂改装吧 有调节孔哟

网友:

也就是说改装后对室内飞行没有什么帮助啦

网友:

如果你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改装后更高的机会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还在入门阶段,也就用不着改啦,不过飞起来肉肉的感觉,有时也会使你来不及修正而撞墙。就像油动直升机,买来的配置其实也可以飞,但为什么还会有升级件、金属件等让你去优化性能?对新手而言,这种升级和优化,他们根本就感受不出来,因此,等技术到位后再升级也不迟,绝对是值得的。

网友:

班主,做个成品出来,我第一个买!
我也觉得飞达有点肉,当然我的技术也更肉一点。见笑了

网友:

回天乐老师,雷鸟的旋翼头和飞达是完全相同的机构,因此它们的性能应该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肉的。
另外我说zcyjq朋友,你说的内容能否拿出实证来?我可是有实证的哟,要不要我飞给你看?

楼主:

让版主给我们来一段精彩录象好吗?

网友:

我说的是疑问,看来误会是因为打少个“?”了。我要待配件回来才改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