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同行帮个忙

楼主(2003-06-04):
我的飞达今天弄掉了一颗尾马达的固定螺钉,趴在地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后来找计算器的螺钉谁知口径还大一圈,找小马达的也不行,本地又买不到。请问各位你们弄丢时在哪找到合适的代替螺钉。

网友A:
修钟表的地方应该有

网友B:
斑竹说的是,但我是用计算器里的螺栓代替的,扣型不对勉强用。

网友C:
有模友说到眼镜行去找。

网友D:
我用的就是眼镜螺丝:)

网友E:
你应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我说过,飞之前要检查。现在目前而今眼目之下就是找一个修理眼镜的地方,向他们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