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混控板燒了!!!!呀!!!!!!!!!!!!!!!!!!!!!

楼主(2003-06-05):
今日我把先豪的"主馬達"換了新的
當時已覺得馬達有點問題(轉的很不順暢)....
但當我駁上電池後, "油門"一向上推...

"混頻PCB板"突然出煙!!!!!!!

看來是因馬達有問題才燒毀了.....真可惜!!!

网友:

马达功率过大就会烧,还好飞达的混控有保护功能,一般情况还是不容易烧的。真可惜。

网友:

飞扬说飞达的混控器也没有设计保护功能,我问过他的

网友:

那为何会烧?质量问题?

网友:

把电路板给飞杨寄回去,他们的售后服务很好,修好后给你寄回。我以换过两次了。

网友:

那是先豪的,不是飞达的!

网友:

我发现我的混控不是很好,有时尾奖根本没有作用。混控取下后,在几个接头处用手压几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