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如何烧毁飞达混控

楼主(2003-06-05):
  飞达飞到电机无力,感觉到电刷可能不行了,突然主桨停转,报侥幸心理重接电池,开油门,没反应,再手动转动主桨,推油门,混控冒烟.
  拆开尸检,电机一碳刷烧断,初步认为,碳刷磨损,打火.电机停转,我手工转桨,结果磨断的碳刷脱落,残段与没断的搭在了一起,两电刷短路,烧毁混控板.
  拆开混控热缩封管,看到双面胶那面一八脚平贴器件烧毁,其它损失不知道,无法看到型号,
猜想是功率开关件,和正面(有发光管面)的两个八脚器件相似.请教,谁知道这个片子的型号,
或帮我看看好用的飞达,因在封装内,不方便就不不要拆开看了,谢谢.

网友:

看我的老帖“我的电路板坏了……”

网友:

我的经历也一样,飞了一段时间,在桌面调双桨的时候突然间不转,混控板冒烟着火,也是280的电刷磨损后,两电极铜片碰在一起。
混控板上面的8脚贴片4410两片都坏了,现在我是用L3803替代的,效果还可以。照片上混控板右上方的8脚贴片元件就是4410,是驱动尾马达的。

楼主:

我看了,是有3片4410,我的就烧了一片,可我没查到这是那公司的芯片,
具体叫什么,估计是厚膜,L3803是哪个公司的那,谢谢

楼主:


网友:

别客气!快乐地烧银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