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打算..........

楼主(2003-06-05):
我的先豪板燒,
現在有以下打算:
我買feda的"混控雙調板" 再加"pg-03 gyro"
可以用在我的"先豪"嗎?
先豪的有"遙控" 及 "接受" ....

网友A:
feda的五代是四合一板,混控、调速、陀螺 、接收、你不能用,除非年换遥控器。
单购一代的混控、调速板。把"先豪"原pg-03 、接收机用上。

楼主:
不是 feda的五代 四合一板
是以前的"一代的混控、调速板"
再加 "PG-03 Gyro"
可以嗎 ?

网友B:
可以使用飞达的for futaba版混控器+PG03陀螺仪。在5iMX Shopping有单独销售。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不敢确定你的遥控设备是否属于Futaba兼容,也就是说要PPM模式的。

楼主:
遥控设备是GWS 4ch!!

网友B:
这样也是很难确定该接收机是否能通用的,万一配不上就麻烦了。